迪兰580显卡,可以亮机进系统,报错43

楼主(2021-10-07):
迪兰rx580 4g能亮机但设备管理器报错43,测试所有电压正常,跑显存测试程序pass,试了刷bios,bios签名,都不能解决,这是核心坏了吗。

网友A:
就这么点,线索,直接判断核心坏,太草率 ,量量pci阻值看看 ,是不是每根进核心的都一样

网友:
建议,超频跑显存测试看看

网友B:
这个故障我才修好。修好给100红包我帮你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故障我才修好。修好给100红包我帮你

我有一个卡A10对地阻值只有10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这么点,线索,直接判断核心坏,太草率 ,量量pci阻值看看 ,是不是每根进核心的都一样

pci也量了,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故障我才修好。修好给100红包我帮你

可以啊,怎么修的

网友:
拆显存看看底下发黑的换掉

网友C:
超频跑显存测试看看多跑几次

网友:
引用 网友C:
超频跑显存测试看看多跑几次

跑了,也是通过的

网友:
这种情况多半是显存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故障我才修好。修好给100红包我帮你

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啊?有技术的加我Q119732886,解决给100

网友:
跑显存吧,显存问题。

网友(2021-11-27):
你用quickmfg跑一下,有些问题用memfa明令跑不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