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这个开关电源模块右边没有电压

楼主(2021-10-07):
经过更换变压器对地放电电阻,已测出mos管正常起振有波形。300进入变压器,黄色变压器右边的两个输出脚有6v的交流输出。但是左边完全没有电压。

网友:
线圈没问题。

网友:
正常情况下,右边有感应电压,左边不是也会产生电压吗。还是说作变必须要有负载才能输出电压。

网友:
有短路,或者线圈坏,万用表交流档测试看看,

网友A:
楼主,你这个电源看着应该有FPC电路,主电容有310伏电压是不够的,fpc电路没有工作,只有fpc电路工作了,负载没有短路的情况下电源才能够起振,所以先检查恢复FPC电路使其正常工作。FPC电路工作后主电容电压达到380v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这个电源看着应该有FPC电路,主电容有310伏电压是不够的,fpc电路没有工作,只有fpc电路工作了,负载没有短路的情况下电源才能够起振,所以先检查恢复FPC电路使其正常工作。FPC电路工作后主电容电压达到380v

FPC?啥东西   我师傅教我的时候是PFC啊

网友:
次级二极管有没有短路!变压器对应绕组开路?

网友:
没找到毛病我准备吧整个电路板画下来。下次还有的修。

网友:
开关二极管

网友:
引用 网友B:
FPC?啥东西   我师傅教我的时候是PFC啊

一个意思

网友:
后面电路部分查出问题了吗?

网友:
难道就不兴左边空脚吗

网友:
上变压器综测仪呀

网友C(2021-11-11):
和电路无关,是你误判了。量的6伏电不是变压器的,是驱动芯片启动用的。电路还是不起振问题。量一下取样电阻哪里确认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和电路无关,是你误判了。量的6伏电不是变压器的,是驱动芯片启动用的。电路还是不起振问题。量一下取样电阻哪里确认一下

淘宝没修好返回来了。我确实测量有误。万用表测vcc不准确测不到波峰,示波器测了波峰达到了正常的16.4v。已经到了启动阀值。我看了一下资料确定是芯片启动保护了。拿了一个之前修好的板子对照测量发现实际电路中comp脚的一个二极管压降低了40。但是并没有坏。我更换之后压降恢复就好了。二极管我之前测量过它正反属性没问题。对照才知道压降低了。现在修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