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简单分享一个经验 NM-C921 EC IT8227E

楼主(2021-10-07):
分享一个必杀技能 记住 必杀,但凡不按照这个操作,修到你改行!!! 切记 切记!血的教训,自己备注一下  不会后悔
联想  NM-C921    或者其他拯救者7000系列的  2020的这个机子
EC 更换 一定要卖剪版 剪版!!!!
全新的 刷进去, 单用适配器可以开机进系统 但是掉电,接电池插电,3 5v会蹦迪! 反复跳断电
经各位大佬提点,各种原因都有可能,但是希望各位同行,看到此版号,动EC 一定要谨慎!!!!

 会员658784100鑫豆2026-4-24 17:57
 会员28687100鑫豆2026-4-18 14:36
 会员1135353100鑫豆2026-4-16 10:02
 会员1402018100鑫豆2026-4-15 17:37
 会员1160689100鑫豆2026-4-15 16:28

网友:
受教了,感谢分享!

网友:
神刀,必须顶一个。

网友:
感谢分享,坑啊这个设计

网友A:
刷的程序从哪来的?可靠?读取的剪板的?编程器问题读取不完整?

网友B:
类似 IT8586也好  KB9012也好,我都是买的全新的EC  因为我有编程器,因为平时的话 有备货要比买剪版节约时间,这个是平时的准备工作,这里跟你们透露下,此类EC  有很多假货,什么第一次读写没问题,第二次就不行的还是什么压根就不能识别的还是什么乱七八糟的  就一个问题,你买的EC不行,此类EC  必须要买真原装的!!!!!不然搞的你怀疑人生,目前我搞此类EC 都是全新的EC 自己刷进去程序,至今未遇到问题,楼主的经历个人感觉有2个可能性,最大的原因我还是怀疑你买的EC问题,第二可能你的程序不行!!!!第三就像你自己分析的情况!!!!

网友:
剪板也看运气,买2个坏一个也是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刷的程序从哪来的?可靠?读取的剪板的?编程器问题读取不完整?

我的路子,应该是不用问的啦

网友:
引用 网友B:
类似 IT8586也好  KB9012也好,我都是买的全新的EC  因为我有编程器,因为平时的话 有备货要比买剪版节约时间,这个是平时的准备工作,这里跟你们透露下,此类EC  有很多假货,什么第一次读写没问题,第二次就不行的还是什么压根就不能识别的还是什么乱七八糟的  就一个问题,你买的EC不行,此类EC  必须要买真原装的!!!!!不然搞的你怀疑人生,目前我搞此类EC 都是全新的EC 自己刷进去程序,至今未遇到问题,楼主的经历个人感觉有2个可能性,最大的原因我还是怀疑你买的EC问题,第二可能你的程序不行!!!!第三就像你自己分析的情况!!!!

换了3家ec,  找某位大佬要的祖传;换了3个人刷,结果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类似 IT8586也好  KB9012也好,我都是买的全新的EC  因为我有编程器,因为平时的话 有备货要比买剪版节约时间,这个是平时的准备工作,这里跟你们透露下,此类EC  有很多假货,什么第一次读写没问题,第二次就不行的还是什么压根就不能识别的还是什么乱七八糟的  就一个问题,你买的EC不行,此类EC  必须要买真原装的!!!!!不然搞的你怀疑人生,目前我搞此类EC 都是全新的EC 自己刷进去程序,至今未遇到问题,楼主的经历个人感觉有2个可能性,最大的原因我还是怀疑你买的EC问题,第二可能你的程序不行!!!!第三就像你自己分析的情况!!!!

不排除我弄到的程序或另外的人刷的也有问题,反正买料板,能省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刷的程序从哪来的?可靠?读取的剪板的?编程器问题读取不完整?

读都不想读他,找大佬整祖传;也不排除别人没刷好,但同问题,小光头也挨过一样的,买料板,能省事

网友:
引用 网友B:
类似 IT8586也好  KB9012也好,我都是买的全新的EC  因为我有编程器,因为平时的话 有备货要比买剪版节约时 ...

不能写第二次是编程器不行

网友:
这机EC程序 我3年前就上传到论坛  买新EC可读可刷

网友:
不是原装适配器的锅

网友:
引用 网友B:
类似 IT8586也好  KB9012也好,我都是买的全新的EC  因为我有编程器,因为平时的话 有备货要比买剪版节约时间,这个是平时的准备工作,这里跟你们透露下,此类EC  有很多假货,什么第一次读写没问题,第二次就不行的还是什么压根就不能识别的还是什么乱七八糟的  就一个问题,你买的EC不行,此类EC  必须要买真原装的!!!!!不然搞的你怀疑人生,目前我搞此类EC 都是全新的EC 自己刷进去程序,至今未遇到问题,楼主的经历个人感觉有2个可能性,最大的原因我还是怀疑你买的EC问题,第二可能你的程序不行!!!!第三就像你自己分析的情况!!!!

你用的啥编程器

网友:
里面有程式

网友:
记得之前有些型号EC带程序是全新EC在首次通电会自动读取BIOS配置自身程序,不过也有连接键盘排线接口去刷的,比换EC简单

网友:
这个水真的深。买到的EC也会是假的

网友:
分享一个必杀技能 记住 必杀,但凡不按照这个操作,修到你改行!!! 切记 切记!血的教训,自己备注一下  不会后悔
联想  NM-C921    或者其他拯救者7000系列的  2020的这个机子
EC 更换 一定要卖剪版 剪版!!!!
全新的 刷进去, 单用适配器可以开机进系统 但是掉电,接电池插电,3 5v会蹦迪! 反复跳断电
经各位大佬提点,各种原因都有可能,但是希望各位同行,看到此版号,动EC 一定要谨慎!!!!

 会员305487100鑫豆2026-1-24 12:30
 会员55218100鑫豆2026-1-12 15:32
 会员212054100鑫豆2026-1-8 16:19
 会员769795100鑫豆2026-1-7 15:08
 会员939352100鑫豆2025-12-26 21: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