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CIH81M主板不跑码,无复位维修

楼主(2021-10-07):
今天又修了一块联想的主板,原来是开机不跑码,经过检测发现内存,桥,cpu的电压都正常,A13A14时钟电压也正常,A11复位电压只有0.22v,应该是cpu的pg信号被拉低了,就着重检测cpu供电旁边的管子,经过测量,发现是NQ24不正常,npn的管子。手头上没图纸,干脆拆了,在通电发现跑码亮机了,复位信号3.3也正常了。

网友A:
安全起见,最好是拆掉不要图中圈起来的3个管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安全起见,最好是拆掉不要图中圈起来的3个管子。

收到谢谢了

网友B:
请教一下,没有图纸,怎么查到三极管的结构和走向的?我手上一块主板cpu12v短路,求教

网友:
挺好的,按程序进行修机,速度慢但稳,准!

网友:
挺好的,都挺好的

网友:
好像很多板子都有这个问题

网友:
你专修联想主板吗

网友:
有十几片要修的   联想H81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教一下,没有图纸,怎么查到三极管的结构和走向的?我手上一块主板cpu12v短路,求教

用可调电源烧鸡!

网友:
好,明白了

网友:
请问一下,A11的复位和 cpu的PG是什么关系?

网友:
修好就OK,楼主无图纸修的吗

网友:
大哥做的不错,遇到就 收藏 了

网友:
666,学习了,联想的有图纸吗?

网友:
好的 谢谢 非常好

网友:
多谢分享,学到了,以后用得上

网友(2021-11-18):
大师傅,请问你的诊断测试卡在什么时候?哪里买的?能给一个地址吗,我原来买的居然要挑主板型号才能跑码,太难用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