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x58 ud3不定时重启

楼主(2021-10-07):
能正常启动,能进系统,就是平均半小时直接掉电重启,只接CPU,不装内存,不装显卡,都会掉电。哪个大神能接手的,不免费,有酬谢。感觉和这个差不多,但我没有示波器(其实就算有也不太会用,大学时候学的都还老师了)。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081415-1-1.html。现在查到这个地方,Q545,2脚我用表笔(表笔没有接入万用表)碰一下就掉电重启,是不是坏了或虚焊了

网友:
可以尝试更新一下bios,或者看一下io的12v和5v的电源检测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A:
北桥虚了   那老板子  桥太热了    加个风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北桥虚了   那老板子  桥太热了    加个风扇

摸过北桥不烫。

网友:
半小时掉电?感觉是南桥有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