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m-b191 触发开机灯亮不上电

楼主(2021-10-07):
同行送修,接手后以为主供电短路,喜滋滋的!上电按开关,发现右手边电源灯亮,电流0.04a无多大变化,拆机测主供电不短,测有3v 无5v。量5v也不短。断开pj602(管理员咋不能插图的,论坛重新打开2次了,各位坛友将就看吧加不进图了)上电重测,5v还是没有!吹了RT6585BGQW,无效果。接线烧5v。电流有1a多,有时又是0.3a左右 烧5v时候,到处摸摸,RT6585BGQW发烫,南桥背面有轻微发烫显卡芯片最热,可测试显卡正背面电容阻止又有60左右,(其实我是怀疑南桥的)而且电流表的5v都没有被拉低。既然自身能产生20v和3v,又外加了5v,咱就给上电开机看看。接电源,接外接。触发,外接显示!好,不是大问题!不就没有5v吗!看了看RT6585BGQW定义,除了16脚5v开启没有,其他脚该有的也都有3v或者5v。5v供电的15脚的升压8v也都产生。之前吃过很多亏,很多情况下不一定是芯片坏。都是某个脚信号短路造成主供电芯片发烫。挨个脚测对地。当测试到20脚EC_ON_5V 时候,表响了!量供电也有0.9v!看看图纸接ec芯片呀,中间接了2个电阻1点电容,pr618和pc623是接地。拆了这2货!表不响了,上电重测,哎呀,5v来了!触发上电能显示!量量这2个小东西,电容没坏,竟然是1m电阻坏了。拆了,没装。找这个小电阻也麻烦。机器维修结束!

网友:
电阻坏了摘掉也可以?长见识了,不是只有电容能去除吗?

网友:
哈哈 修好就行

网友(2021-12-01):
原理没理解透

网友:
电阻去掉不会返修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