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G470 LA-6751P一波三折的一修机

楼主(2021-10-07):
     昨天同行拿个G470过来修  说是不开机,我插电试一下  待机0.042A好像有点偏高,然后不触发 ,不触发直接奔通病去了  果然简单粗暴   搞定 ,按开关亮机  反复测试  开关机  20几次 没问题,由于开关机正常  而且是一修机   我也就没去测试其他的  一修机很少有好几个故障   一般都是一个问题导致的    报价  ,修好 就拿给同行了,  今天早上同行说   不开机了   按开关没反应, 又和以前一样,心想什么情况呢  难道待机偏高那里出问题了吗     拿到机器 插电待机0.150A  明显比以前高很多了   那里短路了   估计桥挂逼了, 还是拆开看看吧  过程省略,裸板插电 依旧0.150A  手直接去摸桥  冰凉  心中暗喜  没坏, 哪里短路呢   小手开始乱摸   摸到PU502  有点烫手  打开图纸看了一下 SY8033B  1.8V供电   找料板  换个芯片再说 放冷再次插电   依旧0.150A   还是PU502发烫   ,完犊子 后继烧了   万用表打一下输出端 对地阻值 0欧  ,直接用0.8V去烧鸡了  到处摸摸  没有烫,最后摸到居然CPU发烫   这尼玛。。。。。 拆了CPU   再测阻值400   正常了   看了下C壳  双核的 还好 十几块钱  和同行说一下 烧CPU了 ,让他自己换个, 这次没那么快交机了   插电还是0.042   待机依旧偏高, 就是感觉不对劲  什么问题呢  开机测试  网卡 声卡  USB 咦  发现问题了  右下角2个USB口不能用,关机看主板  纳尼 看图纸APL3510 找料板  换上,待机0.235  更高了  马上拔电,USB后继有短路   看主板后继没东西 就有个电容  拆了换掉
再次插电0.017A   这电流看着都舒服    还没再次测试   同行火急火燎过来拿机器了   装好试了一下USB能进PE  就给他了,还第一次遇到一修机这么多问题,而且第一次是不触发, 怎么第二次回来1.8V短路了呢    想不通  想不通

网友A:
应该是外接有问题导致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外接有问题导致的吧

  只祈祷不烧桥    不然没得玩了 ,这板子也就100多  哈哈

网友B:
usb插了高压的设备,所以烧了usb供电芯片,pu502也是5v的供电,把pu502也烧了,pu502被击穿了就烧到了1.8v,就把cpu击坏了,这个是解释的通的。
另外你有一个不好的习惯,那么喜欢换芯片。芯片发烫肯定要测输出的阻值,芯片击穿了也要测输入输出的阻值,直接换芯片不是太严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usb插了高压的设备,所以烧了usb供电芯片,pu502也是5v的供电,把pu502也烧了,pu502被击穿了就烧到了1.8v ...

  摸到烫   想都没想  料板拆芯片了  哈哈  换了再说  原来芯片应该是没坏的,换完才测阻值 那些七七八八的

网友:
g470现在好报价吗

网友:
不好报价啊  同行的   也就100   多了收不到    人家换板了    同行现在都自己换板

网友C:
同行报100,顶天了,机子都不值钱了,做生意要细水长流,老机子给同行的价格,我从来都不敢超过一百,除了高配的,能报上价的机子

网友:
引用 网友C:
同行报100,顶天了,机子都不值钱了,做生意要细水长流,老机子给同行的价格,我从来都不敢超过一百,除了高 ...

现在都这样   做同行的   高配才能多报点,  哎

网友:
修好不容易啊

网友:
兄弟  钱难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