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B85主板问题,奇葩问题奇葩客户

楼主(2021-10-07):
主机拿来客户说不开机,开机循环掉电。拔内存条不掉电,换内存条一样,拔掉内存条测试供电,内存条1.5V正常,总线供电1.17V正常,CPU供电1.71V过高了。整个板子布满灰尘,先断电请灰尘,仔细观察CPU供电芯片引脚氧化严重,上焊宝热风枪加焊,引脚清理发亮后通电不掉电了,上内存条可以开机,CPU供电恢复1.13V左右了,主板开机正常进入系统。问题来了,客户说配一套键盘鼠标,拿一套键盘鼠标试一下,鼠标正常,键盘显示驱动安装成功,但是按键没有反应,灯也不亮。与鼠标对调USB接口鼠标正常,键盘一样不正常。尴尬新键盘是坏的吗。我说换一套试一下,结果也是一样键盘不能用,键盘插我自己店里电脑上正常。主板还是有问题,usb供电正常。客户问刚看你修机键盘能用啊,我说那是圆头的,这是usb的。客户说那就把那个修机的键盘卖给他。最终就这么干的,把跟了我好几年的修机键盘卖了。修机过程客户全程在旁边,没有拍照请理解。各位看一下奇葩吧。

网友A:
用户真有趣,就是不知道这主板的USB接口接其他设备能不能全部识别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户真有趣,就是不知道这主板的USB接口接其他设备能不能全部识别使用

这个没有一个个试,鼠标没有问题

网友B:
我的华硕主板后置只有一个是好的了,前置的两个是好的,每次想接外设,必须要加个HUB才行,无语。一直在想是不是桥出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华硕主板后置只有一个是好的了,前置的两个是好的,每次想接外设,必须要加个HUB才行,无语。一直在想 ...

电路问题,桥有问题全部usb都不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