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H 32.768晶振坏了 贴片晶振的代换

楼主(2021-10-07):
原机是A029L 贴片,网上买看到差不多大小的还分6,9,12. 5P三种!想买点备用!都不知道该用哪种,圆柱形的体积大要顶板子,震荡幅度还要小一些!暂时用EATL这种长条的飞线替换使用正常!

网友:
我都是随便在料板上拆的。

网友:
修了10几年了还没遇到过晶振坏的,谐振电容的有

网友A:
这个东西 很少坏。坏的话拆料板。没有必要备。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东西 很少坏。坏的话拆料板。没有必要备。

这晶振太薄了,没那么多新点的料板拆

网友:
哈哈 可以的 也可以备点新款料板了

网友B:
记得第一次捡漏是个华硕的,全板观察只是32.769炸飞。以为桥坏报价500,换上32.768OK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记得第一次捡漏是个华硕的,全板观察只是32.769炸飞。以为桥坏报价500,换上32.768OK了。

32.768打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东西 很少坏。坏的话拆料板。没有必要备。

料板哪里来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记得第一次捡漏是个华硕的,全板观察只是32.769炸飞。以为桥坏报价500,换上32.768OK了。

晶振也能炸厉害了!定时诈蛋吗?

网友:
在料板上拆 不用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