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7000 板号nm-b701大短路维修,

楼主(2021-10-07):
      今天接到一台联想的y7000,插电无反应,电流000a,有短路的声音.打短路了
        拆机内部很脏,拆开散热片就有看到电容有炸了的,仔细看主板,有三个电容像是有问题的,两个已经找了,还有一个有铜锈,周围很脏,拆掉第一个对地阻值有21,拆掉南桥旁边的有331的阻值,想最后一个也拆掉,看对地阻值还是330,直接更换三个电容,测量了各大电感对地阻值,留作备份,不好找,特别是后级有短路,做个参照,

网友:
没写维修过程,只求结果吗?

网友:
大短路,目测直接拆电容,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