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5500 bios芯片在哪?

楼主(2021-10-07):
找了很久都没找到,八角大小都是一样的,没有单独大一点的

网友:
是不是让上家干下来没装

网友:
还找不到 拍个图  大家帮你找找

网友:
没有bios芯片,我以前也换过bios芯片还刷机点亮了,多少也了解些,这次我拿以前的芯片对比也没找到

网友:
现在笔记本就是开机不显示风扇猛转几秒重启,然后匀速慢转,应该是开机了

网友:
还请大家帮我看看,是不是这个主板bios芯片不是八角的?

网友:
另外我看到U10那个地方少了个芯片,是本来就是那样,还是少了呢?

网友:
我看到还有U18那里也少了个芯片,是本来就是那样的吗?

网友A:
找个料板图片对比一下  可能是二修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找个料板图片对比一下  可能是二修机

这种老式的不太好找啊

网友:
有电路图吗?有就好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