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遇到一个惠普电脑开机不亮屏,而且跑到1.5A还掉电。

楼主(2021-10-07):
今天客户拿来一台惠普电脑,版号是LA-4735P,英伟达的显卡,英特尔的CPU,拿来的时候不开机,拆机后裸板上电1.2A左右,当时按大写灯已经亮了,屏幕不显示,后来在论坛上看有人说北桥或者显卡可能虚焊了,我就给显卡和北桥加焊了一下,现在电流是上去了,但是电流跑到1.5A后马上掉电,掉电后依然可以再次触发,屏幕还是不亮,现在不知道怎么修了,求助各位,能不能提供一下维修思路?谢谢了。

网友:
像这样的一般直接先干BIOS再说

网友:
大写灯已经亮了,怎么会去干北桥显卡呢?

网友:
BIOS我刷了一个,问题还是原样就没刷了

网友:
今天该下班了,明天上午我再刷几个BIOS试试

网友:
刷了几个BIOS问题还是一样啊

网友:
接下来该怎么办,有人吗?

网友A:
大小写亮了,不干下屏幕或者查查屏幕供电什么吗

网友:
现在大写灯也不亮了,电流跑到1.5A就掉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小写亮了,不干下屏幕或者查查屏幕供电什么吗

现在大写灯也不亮了,电流跑到1.5A就掉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