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B250M-D2V开机掉电重启

楼主(2021-10-07):
CPU供电管炸了,CPU估计也穿了,拆掉MOS管,更换CPU后点亮[图片]

网友A:
这种最好修,哪里炸了换哪里,风枪380 3档风速。。。。。。。钱就进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最好修,哪里炸了换哪里,风枪380 3档风速。。。。。。。钱就进袋了

有的CPU坏了就不修了  这种我们都是先说先报价 同意了再修

网友:
老cpu的话 换成本不够高

网友:
这种什么QFN难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