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梦想家MJ2716WG/L显示器负像维修一例

楼主(2021-10-07):
朋友送来一台“梦想家”显示器,故障现象为负像。第一次维修显示器有点无从下手的感觉,于是先从学习开始,浏览了一遍坛子里相关的文章感觉有点谱了便打开机机盖开干。这台显示器用的是联志光电的面板,模组料号MZ-270L02-C01。看前人的经验负像故障一般是逻辑板上的VCOM电压不正常所致故先找到VCOM电压进行测量。

经开机测量VCOM电压发现VCOM电压只有1.27V,通过查询TPS65148这个芯片可以得知这个面板的VCOM电压应在6V左右,显然当前电压偏低许多。再测量VCOM这个点位对地电阻发现只有1.3欧母,于是拆下相连的电阻R31进行检查,经测量电阻为5.1欧母,数值正常。开启机器再次测量未接电阻时的VCOM电压,表显5.95V说明IC能正常输出VCOM电压,VR1可调电阻用于调节VCOM电压,测量附近电压都正常说明问题在R31后端。

手上无逻辑板的电路图,只能用万用表电阻档循着VCOM这条线查找后端的电路,通过寻线发现它直接连入屏内部,并联了8个滤波电容,于是怀疑是电容短路所致,便决定拆下电容找故障点,每拆一个电容测量一次对地电阻,结果直到拆到最后一个电容VCOM对地电阻才恢复到正常阻值,换上故障解除。

 会员456832100鑫豆2024-4-2 12:02
 会员225984100鑫豆2024-3-1 15:55

网友:
给你加分,这类故障我这里经常遇到,但是你的分析比较清晰,可以给后人提供更好的思路。

网友:
我记得刚注册迅维的时候发的就是这样的修屏故障,也是电容短路,现在快15年了

网友:
你的分析比较清晰

网友:
高手的指点。我现在学习中

网友:
以前遇到逻辑板问题都放弃了  下次遇到决定试试你的维修方法

网友:
必须给赞!感谢分享!

网友:
可以 非常不错

网友:
技术文章啊  我只换板

网友:
给你加分,提供更好的思路

网友:
拆到最后一个,好悲伤!

网友:
结果直到拆到最后一个电容VCOM对地电阻才恢复到正常阻值,换上故障解除。

网友:
vcom电压是关键电压

网友:
上个热成像啊,烧松香啊

网友:
屏条问题修的很少,

网友:
不能用烧机大法???

网友:
烧就完了

网友:
楼主厉害了,思路清晰,值得学习

网友:
下载试试,,有块主板

网友:
这个真是技术啊铁皮电容不好查

网友(2021-11-10):
遇到逻辑板问题都放弃了

网友:
维修这个还真是有一定的难度啊

网友:
楼主分析得有思路,下次有显示器也试试弄一下.

网友:
就是啊!挨个拆还不如上松香烧

网友:
拆到最后一个恢复正常。。。。。。

网友:
这技术贴很厉害

网友:
楼主维修心细。佩服佩服。

网友:
板层估计也短路了..放弃吧

网友:
思路清晰,可以可以

网友:
楼主厉害了膜拜下,每天进步一点学习高深技术

网友:
屏都能修楼猪可以

网友:
RTD270CLW-R10.1

网友:
清晰准确,挺你

网友:
太牛啦,屏也顺利修好

网友:
谢谢楼主经验分享,以后遇到类似的现象就可以参考了

网友:
楼主心细有思路,学习了

网友:
外接电源6v烧一下就行了,不需要个个都拆,

网友(2021-12-18):
正好需要,接手一台 可以看看

网友:
感谢分享技术知识。

网友:
多谢楼主分享维修经验!收藏学习中!

网友:
思路清晰,不错!

网友:
不错,遇到这个型号的问题试试看

网友:
楼主很细致啊

网友:
分析得很清晰哦

网友(2021-10-07):
朋友送来一台“梦想家”显示器,故障现象为负像。第一次维修显示器有点无从下手的感觉,于是先从学习开始,浏览了一遍坛子里相关的文章感觉有点谱了便打开机机盖开干。这台显示器用的是联志光电的面板,模组料号MZ-270L02-C01。看前人的经验负像故障一般是逻辑板上的VCOM电压不正常所致故先找到VCOM电压进行测量。

经开机测量VCOM电压发现VCOM电压只有1.27V,通过查询TPS65148这个芯片可以得知这个面板的VCOM电压应在6V左右,显然当前电压偏低许多。再测量VCOM这个点位对地电阻发现只有1.3欧母,于是拆下相连的电阻R31进行检查,经测量电阻为5.1欧母,数值正常。开启机器再次测量未接电阻时的VCOM电压,表显5.95V说明IC能正常输出VCOM电压,VR1可调电阻用于调节VCOM电压,测量附近电压都正常说明问题在R31后端。

手上无逻辑板的电路图,只能用万用表电阻档循着VCOM这条线查找后端的电路,通过寻线发现它直接连入屏内部,并联了8个滤波电容,于是怀疑是电容短路所致,便决定拆下电容找故障点,每拆一个电容测量一次对地电阻,结果直到拆到最后一个电容VCOM对地电阻才恢复到正常阻值,换上故障解除。

 会员893649100鑫豆2026-1-14 12:05
 会员456832100鑫豆2024-4-2 12:02
 会员225984100鑫豆2024-3-1 15: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