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啥电源插上笔记本电脑不通电呢?

楼主(2021-10-07):
刚换的30v3a的电源,以前30v5a的就能用,是电源功率太小原因吗?还是线的原因呢?笔记本电脑不是开机才2点多的电流吗???

网友:
你这个电源是线性的还是开关型的?如果是开关型的,笔记本的瞬间超过3A会自动保护。

网友:
就是电流小导致的 这是手机维修电源吧

网友:
电流太小了,和我的一样,笔记本电流一般3.7到4.5A的多

网友:
换个大电源就解决问题了

网友:
一般都市电源问题

网友:
笔记本需要多大的电源需要看下

网友:
买个5安的电源。3安太小了

网友:
是不是你机器有问题吧,有的电脑挑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