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革命z2air亮度最低不闪

楼主(2021-10-07):
屏幕最低不闪,高一点就闪

网友A:
主板问题,这种不好修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板问题,这种不好修哦

好像保险有问题,但是我找不到屏幕保险的位置

网友B:
这是来了一个用户吧。哈哈。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是来了一个用户吧。哈哈。

用户竟然也能注册迅维账号了这就离谱

网友:
屏线接口处有保险

网友:
好的,明白了,老铁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户竟然也能注册迅维账号了这就离谱

我不是用户,我是手机维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