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经验]
想问下部署系统文件怎么操作的有懂的吗?可以写一下教程发布一下吗谢谢~!

楼主(2021-10-07):
想问下部署系统文件怎么操作的有懂的吗?可以写一下教程发布一下吗谢谢~!

网友A:
问的很有想法!那么我就告诉你吧!你想问的是系统是如何封装的对吧!目前常用的有IT天空 和驱动总裁的封装,所有非官方出的都是有人自己写的!软件编程写的!包括PE里的工具!原版PE桌面只有我的电脑其他全空,没有其他软件一说懂不!封装部署的软件也都是别人写的!原理是人工智能的无人值守功能!包括administraon不一定就不是原版系统!如果那个人加进去自己的软件让他自动安装呢!简单说就是 加个启动项开机让他一直加载安装你想让他安装的一切的软件和驱动!包括usb3.0驱动和病毒木马!开机的那一刻部署的软件就早早运行!你如果想了解封装那百度很多,软件IT天空 和驱动总裁的封装都能实现! 如果你想做这些一整套的东西!缺少了软件实力只能是做梦!原理很简单,就是开机自动运行而已!没啥实力!软件可就要实力了!这可不是做做梦就有的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问的很有想法!那么我就告诉你吧!你想问的是系统是如何封装的对吧!目前常用的有IT天空 和驱动总裁的封装 ...

你理解错了这和封装有很大的区别,我说的这是精简了封装的流程只需要无人值守文件跳过OOBE还有激活软件自动识别MBR+GPT格式激活进入系统就可以了

网友A:
加个无人值守!和加个开机启动自动运行还是要我上面的说的!加启动项就好了有啥难度!无非就是不封装了而已!

网友:
自动运行就能自动激活一个道理!有区别?自己理解到哪里去了!:ku: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加个无人值守!和加个开机启动自动运行还是要我上面的说的!加启动项就好了有啥难度!无非就是不封装了而已 ...

需要用到CMDBAT命令没那么简单哦

网友A:
我好像教一只哈士奇学人话一样? 你CMD封装试试哈B一个!连别人微软都是软件封装的!你技术还超过他们了,cmd做系统去呀你!说话真逗,鸟都不想鸟你

网友A:
是的你赶紧用cmd做个系统吧!敲你的cmd去吧!真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的你赶紧用cmd做个系统吧!敲你的cmd去吧!真逗,

只能说你们不懂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好像教一只哈士奇学人话一样? 你CMD封装试试哈B一个!连别人微软都是软件封装的!你技术还超过他们了,c ...

无人值守跳过OOBE开机自动鸡活即可其他的封装不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