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卡Q6000 花屏 给我整不会了

楼主(2021-10-08):
收了一张图卡,丽台的Q6000.想着有显存测试软件一测不就能修好,结果到手一看这货也是正反两面都有显存,总共24颗256的显存组成6G,只能用367的版本测试,按道理讲测试结果应该也是24行啊,可测试结果只有12行,这就搞不清楚要怎么下手了,没有图纸啊!!!有人玩过吗?帮忙看看这个怎么搞,下面上图!

补充内容 (2021-10-8 23:49):
搞了两轮,现在还是报A(63:32),报错的只有A56了,回头在搞,谁有这个卡的图纸吗?可以有偿求一份,这卡DP接口最上面的那个,第四脚接地了,要查一阵子了,有图纸就好了

网友A:
A56: 芯片是M504
D40-D47,D56-D61: 芯片是M507
F32-63:哪一位出错信息看不到,不是M511就是M2

这种功耗大,性能差的显卡,维修价值有限。

网友:
都这样了还修

网友:
谁分享下维修方法啊

网友:
高手高手。多发一些这样的视

网友:
  这个大铁壳  看着功耗都大,  核心虚焊了吧   导致花屏

网友:
颗粒太多了。

网友:
正反对应的是一颗,不是你说的每一颗对应一个

网友:
加焊核心,不行显存都加焊一遍,或者再换换别的显存测试

网友:
四颗组成一个通道,如果没有图纸还真难搞清楚究竟是哪一颗,一般0-7,16-23是一颗,8-15,24-31是一颗;32-39,48-55是一颗,40-47,56-63是一颗。可以先把A通道的和各个位置试出来,然后判断其它两个通道中出错的位置。这样最多拆焊6个位置。
2楼以许搞过相同的卡,有经验照搬。

网友:
正反两面颗粒一个位置为一个通道 所以12个没有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A56: 芯片是M504
D40-D47,D56-D61: 芯片是M507
F32-63:哪一位出错信息看不到,不是M511就是M2

没图纸真是难啊,A面(显卡背面)几颗现存搞了一轮,现在变了

网友A:
DP第四脚接的只有一个电容,这个电容应该就在旁边,短路查起来应该没有什么难度。

网友:
引用 网友A:
DP第四脚接的只有一个电容,这个电容应该就在旁边,短路查起来应该没有什么难度。

是斜口那里数第四脚 怀疑是某个芝麻官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A56: 芯片是M504
D40-D47,D56-D61: 芯片是M507
F32-63:哪一位出错信息看不到,不是M511就是M2

朋友是有q6000显卡的图纸吗?想买一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