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U盘摔地上后插上电脑一点反应就没有。

楼主(2021-10-08):
一个Kingston U盘摔地上后,插上电脑一点反应都没有,本想从晶振入手,可是拆开在电路板上没有发现晶振,也没有发现掉件,大家帮看看,哪个是晶振,谢谢!

网友A:
你都说了 没晶振了  还问        直接换主控试试 不行就报废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都说了 没晶振了  还问        直接换主控试试 不行就报废

谢谢回复!
有一段时间没有搞这玩意了,难道现在晶振做到主控里面了?真是三天不学就落后了。

网友:
  还带主控的    这U盘挺高级

网友:
把芯片弄下来1  买个读卡器  就好了

网友B:
啥U盘 这么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啥U盘 这么大,,,,

为了能看到电路板上的元件,近距离拍的,所以看起来图大一点,就是个普通U盘。

网友:
这个老款了!现在的又小又薄

网友:
好多优盘都是不带晶振的,维修困难,看看最后能折腾好吗

网友:
这个是usb2.0的,应该不难,打下接口阻值

网友(2021-12-08):
没有先加固一下试试吗?

网友(2022-01-12):
接口测下4条线测下  可能问题就出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