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5-3541开机报警五声,关机报警五声,可以正常使用

楼主(2021-10-08):
      今天接到一台电脑dell  3541的,开机有报警声5声,进系统能正常使用,我看到这个机子有两个显卡驱动都是好的,关机也会有 五声报警。在网上搜这样的故障,发现是通病,cmos电池没电了,就会报警,更换小电池就正常了,不再报警。附上图片

网友:
这个是dell  小电池电量低报警声,

网友:
换个电池吧  在个就是网上有介绍DELL的几声报警是什么问题 自己查询一下

网友:
遇到几次五声报警 不显示的,换了电池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