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师手上有小米181501-AD主板帮测量一下内存阻值

楼主(2021-10-08):
小米后盖 181501-AD   主板:R15R-6050A2994401-MB-A,升级16G内存后不显,内存供电阻值30左右不知道是否正常

网友:
请问高手,主板是否升级坏了?

网友:
重新刷个bios  试下呢

网友A:
找了一下  跟你板号不一样 但可以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找了一下  跟你板号不一样 但可以参考

图片看不清,能否给连接

网友B:
R15-6050A2940901-MB-A01  实测

8代8250U(SR3LC)

三星SEC734颗粒, 电阻32欧姆,二极管档0.040

网友:
引用 网友B:
R15-6050A2940901-MB-A01  实测

8代8250U(SR3LC)

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