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问题,我这显存标的位置,对么

楼主(2021-10-08):
上次,发现E1通道显存,地址错误,就把E1那个位置的显存拿下来了,本来想重新直球的,买了0.45的刚网,和0.45的刚求,结果直球失败,是直接加热的钢网,拿下钢网的时候,把焊盘都拉掉了,百度了半天,别人说,不要用同钢网大小的刚求,我看了下那个显存的资料,结果页是0.4的珠子,就这样搞报废了一张显存,虽然还不知道,是好是坏的,就重新在淘宝买了一张,D9VRL的,直球值好了的,显存,结果拿到手里,他们自己用的球,都是0.4的,,卖家却把0.45和0.45刚网配套卖,就只会坑,我这样的新手。。。等下,一定要给个中评。。买来后,就重新装在E1的位置,结果还是显示E1,显存错误,都是地址,E032,到E039地址错误,我这是确定核心坏了么,还是我把显存的位置,搞错了啊,换显存后,虽然显示的地址是一样的,但是数量不同,一个26W多,一个24W多,表示什么意思啊

网友:
不对吧,我记得是逆时针数的

网友:
我这是拟时针啊,上到下,是E1,E0,F1,F0 啊

网友:
对的,n卡高位在前

网友:
那我这换的显存位置,应该是没问题了吧,那代表这张显卡,是核心挂了么,,还是那两次扫描的错误数量为什么不一样啊

网友:
你的钢网不标准,所以用不了0.45的球。需要小一点的球。

网友:
看资料和,别人直球的经历,都是用小点的球,卖家自己也用小的球,还把0.45,刚网,配0.45的球,鬼晓得他的钢网,是否达标,搞得我的显存搞坏了,几十块啊,气死人了,

网友:
对的,这个显存官网用0.4的锡球,手动摆锡球都不要多久

网友A:
大家都讨论这个锡球的问题,有人碰到过我这个情况么,显卡板子上的32数据线的组织,都打过了,正常,显示屏不亮,跑显存E1错误,换了显存后,没好,我这算是核心挂了么,有人碰到过着情况么

网友:
阻值打错地方了吧,检查显存EDC3和DBI3两个脚位,和EDC0-3、DBI0-3比较一下,应该总有一个有惊喜。

网友A:
这EDC0到3,4个脚的组织要一样才算好吧,还有DBI0-3也一样,4组的值也要一样才算好么,

网友:
如果是开路,是不是代表线路断了,如果是短路,是不是就核心挂了,这样理解啊

网友:
重植一把核心,不行就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EDC0到3,4个脚的组织要一样才算好吧,还有DBI0-3也一样,4组的值也要一样才算好么,

EDC0-3应该一致,DBI0-3应该一致,一颗32位,4组分别影响8位。开路可能断线、虚焊,短路先排除外围电路,再确定核心短,以前老核心还有几欧,新核心多是毫欧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家都讨论这个锡球的问题,有人碰到过我这个情况么,显卡板子上的32数据线的组织,都打过了,正常,显示屏 ...

显存才几颗珠子 你要是以前没弄过 手植也不用多久啊 两分钟就好了  问题是E1通道报错 是不是你换的显存有问题   现在显卡显存  显卡供电芯片  太多假货了  都买怕了

网友A:
主要是换了2个显存,报错的地址,都一样,都是E32,到E39,,如果是换了显存,错的地址,不一样的话,还真可能是显存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要是换了2个显存,报错的地址,都一样,都是E32,到E39,,如果是换了显存,错的地址,不一样的话,还真可 ...

楼主你可以不上这颗显存测试看看,就知道啦

网友:
我遇到这种问题都是先加焊一下先试试的。不行再换

网友:
先加焊一波试试啊

网友A:
现在都砸回事,我没有BGA,就找修显卡的,出钱让他们BGA,一听说,我修过的,是同行,直接不干,有钱,都不挣,这行业,都怎么了啊

网友:
说什么BGA,可能把核心搞连锡了,不会好,,还说什么,好了, 也用不了多久,一个月就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都砸回事,我没有BGA,就找修显卡的,出钱让他们BGA,一听说,我修过的,是同行,直接不干,有钱,都不挣,这行业,都怎么了啊

钱给的不够

网友:
当初我是打电话谈的,是这个维修的朋友接的,价格都谈好了,到了后,也没说涨价,直接找理由,不做,

网友:
说什么,好了,就只能用一个月,我是不是,修好了卖给别人,,搞些什么,先不说,会不会好一个月,现在这人,都爱心泛滥了么,有钱不挣,怕我去坑别人

网友:
南京优本现因公司发展需要,招显卡维修师傅、学徒 薪资待遇面谈。联系电话 微信:188 5117 2005。

网友B(2022-05-05):
引用 网友A:
现在都砸回事,我没有BGA,就找修显卡的,出钱让他们BGA,一听说,我修过的,是同行,直接不干,有钱,都不 ...

兄弟,我帮你bg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