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拯救者R720 板号NM-B191 REV1.0

楼主(2021-10-08):
收到机器的时候触发不显示,送钱的刷了BIOS可以显示进系统了,就装起来了,再次开机后设备管理器发现没有独立显卡,以为是BIOS问题就继续刷,结果发现每次刷完BIOS第一次开机可以识别到显卡,关机重启就识别不到显卡了,能识别到显卡的时候用鲁大师跑分跑到显卡就会死机,上焊台加焊显卡故障依旧,路过的大神指点一下

网友:
看看 显卡供电 的电感 或者显存供的电感是不是有问题    我之前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
感觉核心有问题

网友:
慢慢来 维修就是

网友(2021-11-18):
最终查到啥问题了?

网友:
估计显卡核心有问题吧

网友(2023-10-16):
估计显卡核心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