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A1466风扇狂转维修

楼主(2021-10-08):
一台A1466,版号820-00165,到手的时候,是不开机,接可调电源是0.011A。
从可调电源电流来看,待机问题,拆板发现进小强了,清洗以后,测量发现是SMC_RESET_L只有0.3v导致的,顺着SMC_RESET_L信号查,发现是R5100引脚底部腐蚀导致的,更换R5100处理焊盘以后,待机正常上电亮机了,进系统后发现风扇狂转。
从新开机跑自检后,报错如图:

上面的报错VDH002可以忽略不考虑,因为我测试机器的时候内存硬盘没有安装导致的报错,然后其他的报错指的是smc的系统管理出了问题,直接查ec的smbus总线,发现SMBUS_SMC_3_SCL和SMBUS_SMC_3_SDA信号异常,看图纸如图:

J
从图纸看到smbus信号从ec到了U5810和J4800接口
SMBUS_SMC_3_SCL和SMBUS_SMC_3_SDA信号异常的波形图

从波形来看,直接为了省事,直接更换了EC U5000,换了以后发现故障依旧,不是EC本身问题,然后检查了u5810和j4800,发现是j4800底部有腐蚀导致的
j4800腐蚀图:

更换j4800接口后,SMBUS_SMC_3_SCL和SMBUS_SMC_3_SDA信号正常如图

装机测试发现风扇已经不狂转了,转速正常了,跑自检正常如图

总结:J4800接口底部腐蚀导致的SMBUS_SMC_3_SCL和SMBUS_SMC_3_SDA信号异常,才会风扇狂转,自检的时候报错PFM006和PPN001

网友:
可以 很细节

网友:
修这种故障用示波器就是直观

网友:
修到小板排线断线引起的风扇狂转

网友:
修的可以,有水平

网友A:
请教下1466怎么开机跑自检啊,修了这么多苹果都不知道

网友:
苹果 怎么跑自检

网友:
现在好多信号会导致风扇狂转或不转,昨天有台声卡腐蚀导致风扇报错

网友:
这波操作很牛啊,下手稳准狠!

网友: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楼主设备精良也,安捷伦的1202A 200M的要上万

网友:
苹果 怎么跑自检?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教下1466怎么开机跑自检啊,修了这么多苹果都不知道

开机按住d键不放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教下1466怎么开机跑自检啊,修了这么多苹果都不知道

谢谢,下次遇到试试

网友:
D按开机键

网友(2022-01-06):
这波操作很牛

网友(2022-02-06):
键盘和触控板排线不连,风扇就会狂转,一个道理

网友B(2022-04-18):
楼主苹果自检是按哪个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苹果自检是按哪个键的?

开机按住d键不放

网友(2022-06-19):
看来,确实得买 49万的示波器

网友:
小板排线断线或者小板问题

网友:
这种情况经常会碰到,一般信号问题!

网友:
楼主很牛啊,学习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