暗影精灵笔记本按大小写键就直接断电

楼主(2021-10-08):
暗影精灵笔记本按大小写键就直接断电,测试过把笔记本排线取掉,用单独的usb键盘按大小写,刷过bios问题依旧。在bios状态下按大小写也是直接断电。请求各位大神指点迷津

网友:
以前修过惠普笔记本按键出错的,建议楼主这种情况考虑考虑是不是EC程序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