芯片定义怎么看

楼主(2021-10-08):
哪位大哥帮忙解释一下 芯片引脚定义怎么看原理吗

怎么才能正常工作:比如 有输入 有EN 才有输出

网友:
先搞清楚芯片型号,再查数据手册,数据手册上,有你想知道的一切,很全面的。

网友:
这个最好看看网校视频,这类PWM芯片的工作原理要搞清楚

网友:
楼主还是扎实学习一下基础知识吧。一个芯片工作的条件很多,也不是一两句能解译清楚的。正常情况下,要工作,必须有供电,时钟、复位、数字电路还要有数据总线和时钟总线,有的要有使能控制,有的要有片选……

网友:
还是需要看芯片详细资料的,这几句话说不清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