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r2f0 代换sr2ey

楼主(2021-10-08):
sr2f0 代换sr2ey 大部人本 不行 个别华硕可以

网友A:
是不是换的带锁的cpu,代锁的cpu换到别的机器上不亮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换的带锁的cpu,代锁的cpu换到别的机器上不亮

不是 bios支持的问题  我换的是e42-80  版号 lv6  试过6块板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