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老师,这个配置为何插两根8G内存就蓝屏?

楼主(2021-10-08):
电脑型号: 清华同方 RS780LQ-CM 台式电脑

操作系统: Windows 7 旗舰版 64位 SP1

  处理器: AMD Athlon(速龙) II X3 450 三核
主板: 清华同方 RS780LQ-CM
主板型号        清华同方 RS780LQ-CM
芯片组        AMD 780G/780V/790GX/890GX
主板版本        1.0
BIOS版本        American Megatrends Inc. 080408  /  BIOS程序发布日期: 05/07/2010
BIOS的大小        1024 KB

----------------------------------------------------------------
单根8G内存可以正常运行,但是两根就蓝屏。

已经排除金手指氧化问题。蓝屏界面如图。

请教一下各位老师,是否该主板不支持8G以上内存呢?谢谢!

网友A:
初步分析如下:
1、两条内存非同一厂商,不兼容导致——排查办法,可单独插一根替换,可排除
2、主板BIOS不支持16GB容量,需要咨询官方,或官方查询相关资料,不排除需要升级BIOS程序。
3、扩容内存条有问题

网友B:
升级BIOS试一下,两个内存是不是电压版本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初步分析如下:
1、两条内存非同一厂商,不兼容导致——排查办法,可单独插一根替换,可排除
2、主板BIOS ...

谢谢老师指导。目前的情况是,单独插一根,都能正常进入系统。只要两根一起插,就蓝屏。想过升级BIOS的事情,但是去同方的官网找,没有,不敢乱下载网上的,怕烧主板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升级BIOS试一下,两个内存是不是电压版本不一样

谢谢指导。如果官网找不到BIOS的升级程序,在哪里找比较好呢?

网友C:
插A8G开机
插B8G开机
插C8G开机
插AB开机是不是蓝屏
插BC是不是蓝屏
插AC是不是蓝屏
插x4G开机
插y4G开机
插z4G开机
插xy开机是不是蓝屏
插yz是不是蓝屏
插xz是不是蓝屏

网友:
肯定是不兼容啊,来回多测试下就行了

网友:
兼容性不好吧

网友:
两条内存型号相同吗?单面的还是双面的?最好把内存照片发出来

网友:
这张主板好像最大只支持8G内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插A8G开机
插B8G开机
插C8G开机
插AB开机是不是蓝屏
插BC是不是蓝屏
插AC是不是蓝屏
插x4G开机
插y4G开机
插z4G开机
插xy开机是不是蓝屏
插yz是不是蓝屏
插xz是不是蓝屏

请用心回贴,

网友:
最好换二根同厂家,同型号的内存条,而且型号也要一样,

网友:
找两根同牌子4G的试试开机不蓝屏,就可以排除是否支持了16G 了

网友:
这CPU 不配上16g内存~

网友:
内存要选同品牌,同频率的

网友:
品牌机对内存的校验要求比兼容机要高。一般来说品牌机内存扩容最好是先咨询该品牌的售后,确定后再去买。

网友:
系统提示升级bios。。。。。。可以试试升级下

网友:
看提示 有bios的问题

网友:
BIOS检测到的内存超出支持范围了,需要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