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CPU座】想换个CPU座,温

楼主(2021-10-08):
【换CPU座】想换个CPU座,温度也调好了,上热风260,下热风270,结果加热完了就取下来降降温,等到温度降下来了拿起主板看看焊的怎么样CPU座自己就掉到地上了,锡珠直接就没融化,不知道什么原因。还有一个问题,焊盘拖锡怎么那么难拖,高频焊台400度都不怎么行,而且拖出来以后焊盘还有连点的地方,是本来这样还是自己造成了这样?但是这些点从点位图上看都是连着的。

网友A:
感觉温度还是不够,这个要看自己的机器,拿料板慢慢试

网友B:
焊盘有连得地方,是你的焊盘脱漆了,曲线走完,没焊接上,说明还是温度不够,自己找料板多调试温度曲线

网友C:
245    280   cf360t

网友:
Bga红外温度是不是提前关了?这个温度理论上够了的。
拖锡的问题,要么就在趁热在bga上,用余温拖锡。要么风枪,烙铁一起上。风枪、烙铁一起上的时候,先用风枪把焊盘加热一下,然后把锡带剪一小段.烙铁轻轻压着吸锡带跑,风枪跟着锡带辅助,如果锡带卡住,用风枪去吹吸锡带,不要用烙铁去压。我用的温度风枪300(不用风嘴),烙铁320(仅供参考)。不要以为加起来600多度,热量是扩散的。只要温度准确,最大也不会超过320。
还有单烙铁拖不动的一个原因,焊油不够,或者焊油已经只有残渣了,还有烙铁头不干净,导致烙铁无法导热。
拖锡就是把烙铁的热量传递给吸锡带。锡带把热量传到焊盘的锡点,温度高了,或者压的太重,都容易掉绝缘漆。温度不够,有时会把焊盘连根拔起。

网友:
多谢老师百忙之中回答我的问题,我会记住您说的这些经验,然后结合自己的手法去体验下次操作,受益匪浅,再次感谢,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觉温度还是不够,这个要看自己的机器,拿料板慢慢试

会的,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焊盘有连得地方,是你的焊盘脱漆了,曲线走完,没焊接上,说明还是温度不够,自己找料板多调试温度曲线

联系过厂家,参数也适当调整过,试了几次不行,但是拆的时候是可以的,装的时候不知什么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245    280   cf360t

温度太高了又怕把塑料件搞坏。

网友:
拖锡不加点锡膏的吗?加点锡膏,大炮开着300度对着要拖锡的地方吹,想怎么拖就怎么拖。

网友:
还有维修尽量就用有铅的,无铅的温度太高了。流动性不好

网友:
多谢师傅,刚开始只能通过一次次的失败找经验,似乎没什么途径可走。

网友:
这bga最高温度也就350,也不敢调的太高了,通常厂家说在260差不多。拖锡有的焊盘很容易拖得,有的确实不好拖,哪怕是焊台提高几十度也不好使,主要是没经验找不到为什么不容易拖锡的问题,经验交流非常重要。

网友:
视频上很少看到你说的这种做法,所以有很多不知道的经验和方法,漫长的学习之路。

网友:
焊盘拖锡,可以用低温锡中和一下,焊盘就很容易拖锡啦

网友B:
曲线问题,热风的bga,都有测温线,找料板上测温线,就知道曲线温度到了以后芯片实际温度多少,一般带胶的芯片,拆的时候会上测温线,测温线温度到了以后,延时10几秒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曲线问题,热风的bga,都有测温线,找料板上测温线,就知道曲线温度到了以后芯片实际温度多少,一般带胶的芯片,拆的时候会上测温线,测温线温度到了以后,延时10几秒就可以了

谢谢师傅,我也看着曲线,也可能斜率没调好,但是都是询问过厂家技术员的。芯片有的好拆,有的是真难拆,这个斜率具体是干什么的,到现在都没搞清楚。

网友:
好的,我试一下。谢谢师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