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rx588花屏,冷门故障。

楼主(2021-10-08):
rx588花屏,软件扫过d组报错,显存拆了换新好了,然后裸板测ok,装好就又花了?什么?这要干核心了吗?聪明的我拆了壳又测了一下,又好了。这肯定和壳有关系,然后找了找板,壳的金属脚压在板的位置有根线经过,两边刮开,打了下不通了,一坨锡上去通了。这故障真的是灯下黑,差点把核心干了。
window

网友:
588核心随便干

网友:
这想法挺好,思路赞!

网友:
same story, i'm using tape to prevent from short cirquits

网友:
找的好仔细啊,这问题都可以发现 实属不易

网友:
好技术都是练出来的啊!

网友:
这种情况时有发生,仔细点可以排除的

网友:
真仔细,维修细节太重要了

网友:
请问是 在固定螺丝孔里面的那坨锡吗?

网友:
真仔细啊, 这样都发现了

网友:
楼主观察入微

网友:
楼主观察的好仔细

网友:
维修细节太重要了

网友:
眼神不好的修到天黑

网友:
好一雙 火眼金睛........................

网友(2021-11-27):
很细心,这都发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