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炫龙6-71-NB500-D02不触发

楼主(2021-10-09):
神舟炫龙
板号:6-71-NB500-D02
故障:不开机不触发。待机0.006
客户描述:电池可开机,电池电用完后
电也充不进。
根据这段描述,故障大概在保护隔离或者
适配器检测信号
拆机测试,保护隔离已过,G级24V正常导通
待机3.3也有了。5V一般是触发才有
按开关  BTN高低高,但是开启5V的DD_ON信号

就是没抬高
测EC待机条件  供电  时钟 复位 AC_IN#
发现AC_IN#3.3V  不对 这里应该低电平
查图发现AC_IN#受控于AC_IN

AC_IN通过PQ25拉低AC_IN#
测量PQ25 B级有2V  C级3.3未拉低
PQ25坏  换后完美 开机

网友A:
ACIN#应该就是3.3V吧 这个是适配器检测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ACIN#应该就是3.3V吧 这个是适配器检测信号!!!!

带#

网友:
这个信号 在华硕 蓝天 这类板子上都是低电平有效的

网友:
在华硕 蓝天 这类板子上都是低电平有效的

网友:
看完  记得加分 好评

网友:
记得 好评 加分哦

网友:
有图纸就好修一点

网友:
有图纸修着确实省事些。。

网友:
看起来很复杂

网友:
楼主理论知识扎实,维修思路清晰

网友(2022-01-14):
这应该是该款笔记本的通病 修到过2台 一样的情况。谢谢楼主

网友:
简单明了  学习了

网友:
思路很清晰,我的这个板ac_present不出来,准备换ec了

网友(2022-09-21):
想给楼主加分 可惜过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