懵逼了。。。。。。。懵逼ing.......................

楼主(2021-10-08):
    刚来个 技嘉 H81M-S1, 触发风扇转   电压除了CPU供电 都出来了,我以为修CPU供电呢,结果我发现  CPU供电4PIN  只有7v ,然后我拔掉4PIN 测电压24pin 居然黄色线也是只有7v     再测橙色线 只有2v     蓝色线 只有- 7v    pson绿线  0v   这是啥情况  ,,,,,,,,,,还在蒙逼中。。。。。。拔了4PIN   也是被拉低   从哪里下手   怀疑电源坏了,换了2个 一样,怀疑万用表没电了   换了一个表 一样

网友:
建议学一下理论知识

网友A:
这个情况很特别,如果找出了原因希望能分亨下。

网友B:
你把参考地的位置搞错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把参考地的位置搞错了吧。

电源24PIN 接口能搞错么   黄线12   橙色3.3  蓝色-12    绿线5v  红线5v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个情况很特别,如果找出了原因希望能分亨下。

还在懵逼中  全部被拉低   12v变7v  -12变-7  红5v 变3v    绿线0v   橙色3.3 变2v   拆CPU一样,拔了CPU供电4PIN一样 ,除了CPU供电 其他1.5v  1.05   内存1.5  都出来了  桥也不热 正常温度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还在懵逼中  全部被拉低   12v变7v  -12变-7  红5v 变3v    绿线0v   橙色3.3 变2v   拆CPU一样,拔 ...

12V要是能拉到7V,一般电源早冒烟了。高级一点的电源会自动关机。

网友C:
引用 网友D:
12V要是能拉到7V,一般电源早冒烟了。高级一点的电源会自动关机。

不会啊   换了3个 长城的  都一样   被拉低   所有电压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不会啊   换了3个 长城的  都一样   被拉低   所有电压

所以啊,肯定不是电源被拉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所以啊,肯定不是电源被拉低了。

所有电源  都被拉低了  还不是电源被拉低了,

网友E:
7=12-5
感觉是不是市电上就出问题了,接入的不是真地线,而是浮地线

网友F:
接地接错了
铁壳,螺丝孔都不可靠,试试电源黑线

网友:
引用 网友F:
接地接错了
铁壳,螺丝孔都不可靠,试试电源黑线

老大现身了  哈哈  我去试试  ,我接的主板的螺丝孔  和USB铁壳

网友:
引用 网友E:
7=12-5
感觉是不是市电上就出问题了,接入的不是真地线,而是浮地线

   我一头雾水   各种蒙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F:
接地接错了
铁壳,螺丝孔都不可靠,试试电源黑线

表笔接电源黑线依旧   哈哈  这主板牛逼了     黄7v   红3v  橙2v   蓝-7   ,换了2 3个电源  万用表我都换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C:
表笔接电源黑线依旧   哈哈  这主板牛逼了     黄7v   红3v  橙2v   蓝-7   ,换了2 3个电源  万用表我都 ...

你不接主板,只测电源输出看是否还是这样?先排除电源问题

网友H:
A表加A电源   B表加B电源。各自不接主板独立启动,要是还是一模一样的情况。我觉得可以找个道士开个道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你不接主板,只测电源输出看是否还是这样?先排除电源问题

不接主板  电源输出全部是正常的,  就是感觉这问题好奇葩  我第一次遇到

网友C:
引用 网友H:
A表加A电源   B表加B电源。各自不接主板独立启动,要是还是一模一样的情况。我觉得可以找个道士开个道场了

  不接这个主板  怎么测都是正常的,  差上主板24PIN就完犊子了   全部垃圾   ,主板是修不修都没关系,但是这问题 很有意思

网友:
亲爱的   会员等级:助理工程师  你好   PSON 不为零,你风扇转条毛啊   。。。。。。。。。。。。。

网友F:
引用 网友C:
不接这个主板  怎么测都是正常的,  差上主板24PIN就完犊子了   全部垃圾   ,主板是修不修都没关 ...

牛逼主板,送进博物院

网友:
引用 网友F:
牛逼主板,送进博物院

  今天再看看   不行就放生吧     这主板有点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