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故障]
慧荣SM2246XT开卡出错

楼主(2021-10-08):
新手不太懂。进度条反复,就是不成功,是为什么。硬盘ID:45,3C,95,93,7A,D1

网友:
谁有开卡软件,网上的试几个都不行

网友A:
不是软件不行,是你设置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软件不行,是你设置不对

老哥,怎么设置,我在所有的FLASH库里都没搜到我这个硬盘ID,要手动添加吗?

网友:
还是软件问题,找到了对应版本 已解决

网友:
这个不就是吗

网友B:
软件版本要对应 查询出来的版本 才能写入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软件版本要对应 查询出来的版本 才能写入

第一次开卡成功。分区后,装系统卡死。然后就不识别盘了。
第二次开卡就不成功了,报错:Pret-TrainADJDecFClk-FAIL(3DD),按照网上教程勾选Disable tranADJ,开卡还是错报:pre check isp fail(531)ch:0:ce:0 blocd:0

网友:
引用 网友C:
第一次开卡成功。分区后,装系统卡死。然后就不识别盘了。
第二次开卡就不成功了,报错:Pret-TrainADJD ...

换一个老一点版本的固件开卡软件,你第一次成功了不一定是真成功了,还是不兼容。

网友:
还是软件的问题

网友:
你这个是哪个版本,有我这个硬盘ID的软件我只找到2个,试了都不行

网友(2021-11-28):
这个找版本怎么才能知道对应啊,很难搞的,软件不对死活搞不起来的

网友:
颗粒PFG29-6AL1822这个软件死活找不到的,有的人说找个类似的,呵呵

网友:
不同的版本真的体现出来的报告是不一样的,

网友D:
有的能识别硬盘的大小,有的只能识别一鸡.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的能识别硬盘的大小,有的只能识别一鸡.

放弃了,找了几个版本都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