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金求助

楼主(2021-10-08):
显卡gtx660开始是两个Mos管顺坏更换好了用了一天就开不了机了,开机保护 吗,检查一个6p口的保险还有4个0欧姆电阻 跟两个上管坏了 摘下后阻值恢复。但是换上去就坏了  芯片都是正常的好显卡下拆的保险 也是买的 三种保险都用过,管子测量是正常 装上去G控制级不通,怀疑是原本12v坏的拉低的就先修保险 ,但是周围电阻保险都正常 电容也保险过孔到了背面两个10欧电阻 拆下也没有恢复阻值 ,另外的pcie的12v另外一个p接口的保险 电容0欧姆电阻都测量过都是好的,Mos管的 1r0保险正反面 都测量都没问题,坏的那个接口电源检测脚连到一个3221 功耗检测芯片 怀疑烧坏了拉低12v,拆下也没用,风扇12v是pcie 12v过来的3脚高电平正常不纯在拉低,走低线过孔连到的电阻电容 都测量没问题了,最后怀疑是核心pwm损坏导致拉低不开启mos管多项 导致保护,但是Mos只坏了两项其他两个没问题,而且如果损坏了不应该拆了保险就能恢复阻值决定 现在实在没办法了

网友:
有没有大佬有思路的 ,送一张hd7850感谢  咸鱼280一张

网友:
这么高的报酬,直接给我修。

网友:
全部拆了替换

网友:
都是换过的

网友:
大佬有思路 不路口头讲讲不比 自己修钱来的快

网友:
可惜我不会,好的我都能修坏。。。唉

网友A:
mos的dg短路,把驱动电阻或者线路烧了

网友B:
电源IC 换了没?如果有示波器看看波形,应该是反馈检测之类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源IC 换了没?如果有示波器看看波形,应该是反馈检测之类的问题!

Mos的ic就是集成到Pwm里面的,如果是pwm损坏应该不会只坏两项吧,如果是核心供电的驱动或者Mos拉低了12v 我也试过摘了mos阻值没有恢复,保险摘了就恢复了 证明可能是12v损坏拉低了mos因为坏的那路mos是坏的12v提供的,所以要么应该是单独控制一路的boot线路导致冲爆了一部分供电,因为保险坏了补上又是0,12v没有没法上电测量波形 不知道有啥办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mos的dg短路,把驱动电阻或者线路烧了

Mos管周围的电阻保险都测量过没问题,

网友:
桥问题把那几个滤波电容拆了试试!

网友:
你这G极不通就不管了?还有检查一下管子前面的两颗电解电容。

网友:
描述太长了,简单点?电压都正常吗????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