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泰GTX650TI 毁灭者

楼主(2021-10-08):
求助各位师傅,索泰GTX650TI  毁灭者  背面掉件了电阻阻值,有点位图的或者有实物的给看下 1  和2 是电阻  3好似是电容  4不清楚

网友A:
1、2、3,你猜对了,4是小电容

https://www.expreview.com/21794-all.html

有高清大图,希望可以帮到你

网友:
点位有点难找

网友:
这个没有点位图纸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2、3,你猜对了,4是小电容

https://www.expreview.com/21794-all.html

感谢提供图,知道12阻值就可以补上试试了

网友:
楼主应直接把机器装好就触发了。

网友:
知道电阻电容,但是不知道阻值也没办法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谢提供图,知道12阻值就可以补上试试了

我想不需要找点位和图纸吧,这种显卡一般不玩分压的套路,这位置的小电阻,通常成对出现,阻值一样的。楼主的运气很不错了,只要量下隔壁的在线阻值,找个一样的补上,大概率直接搞定。至于电容,感觉那个 C656 就是 1uf 的——哈哈,这个是我猜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感谢提供图,知道12阻值就可以补上试试了

哦哦,再啰嗦一句,我赌这4个0402的小电阻,都是 150欧 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哦哦,再啰嗦一句,我赌这4个0402的小电阻,都是 150欧 的

非常感谢 ,确实是150欧姆的,补上已经修好

网友:
索T 偷工减料不印元件号

网友:
   承接各类显卡 南京优本 联合 朵米科包工包料 一站式维修  质保三个月 可签合承诺 修不好 不收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