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466 开机不显示

楼主(2021-10-08):
麻烦给点提示 A1466 开机不显示 风扇正常转动 硬盘及处理器部 有些烫手(有时 也能碰上正常 进系统 但再关 再 开 又不行) 不接硬盘时 每次显示 ?
处理器

网友:
是苹果吗?可能是系统的问题

网友:
你确定不接硬盘每次都能显示 但问题是 你能进系统啊 跟硬盘没关系吧 看下电流啊 是不跑码还是不过内存啊 估计CPU问题可能性大

网友:
3.4V 有问题么?

网友:
3.4v 电压高了会这样

网友:
看看是不是进水了,不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