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一个卡开机界面

楼主(2021-10-08):
华硕x370,开机不跑码,测量和供电正常,刷bios

亮机了,跑25后卡b6,好像是,折腾半天,发现是诊断卡插反了,接显示器亮机了,卡开机画面,按f2和del没反应,但是热启动可以重启,
又折腾半天,把诊断卡拔了开机。大爷的

网友A:
兼容不了你的诊断卡???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兼容不了你的诊断卡???

恩,140买的哦

网友:
不是价格问题,明显是诊断卡不兼容

网友B:
程序备份下来没有 分享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程序备份下来没有 分享下

这个bios论坛有吧,

网友:
遇到过这种问题   不止是诊断卡其他外设都有可能导致这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