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8脚电源驱动芯片是什么型号?

楼主(2021-10-08):
这个8脚电源驱动芯片是什么型号?

网友:
这是5528芯片,FA5528N 。

网友:
打印机,复印机电源上很多用2A开关的芯片,看到炸一片的,基本都是放弃,换了芯片有时也修不好,

网友:
5528,丝印不是很清楚

网友:
学到了,这个丝印很细小,眼神好的才看得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