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XPS 13-9360

楼主(2021-10-08):
今天接到客户送修的一台,DELL XPS 13-9360的笔记本,客户维修的故障是加电无显,接可调电源测试电流到0.6左右时会掉到0.2左右再等一会儿机器自动断电,CPU是I7八代CPU,板号:LA-F051P,从论谈里下了3个BIOS刷了,故障还是一样,测量各个电感供电只有一个LT1的电感没有电压不知道是否正常,各位高手有没有修到过此类故障帮忙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必顺全部电压出来,不然EC会进入保护模式

网友:
先把供电修好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必顺全部电压出来,不然EC会进入保护模式

多谢,我研究一下。

网友:
LT1是TYPEC3.0芯片发出供电给他没关系我手里也有一片

网友(2021-11-09):
注意看看 M.2 SSD 那个螺丝是不是穿孔了。补线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