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屏不显示

楼主(2021-10-08):
  本来是L1  19V 烧了的。联上以为好,结果屏不显示。大家帮我分析一下,还有什么可能。屏和屏线确定都是好的。图片上的电压 19 3.3V 都正常

网友:
INV_BLON  这个电压也正常

网友:
现在外接显示器能正常显示吗?      屏与屏线你是怎么确定是好的呢?

网友:
背光芯片和霍尔效应是不是OK的,而且SAM也会影响到显示

网友:
L1烧了后级可能有短路

网友:
换张屏试试看呢

网友:
L1一般不会烧坏的,应当有短路吧

网友:
外接正常吗,屏电压上来了吗,屏供电部分烧坏也有可能

网友:
屏开启,屏上烧了吗

网友:
换屏换屏线,这种基础应该还是先学习再动手修!

网友:
    看看是不是暗屏,一般都是屏上有短路,才会导致烧这个保险电感!

网友:
大小写能切换不,首先要确定机器开机了,才注意屏不显的问题

网友:
可以外接玩游戏来的,就是屏不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