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体机]
A1419 2017年

楼主(2021-10-09):
通電後第二盞燈閃兩下 之後不斷重複 請問可以檢測那裏

网友A:
这种不用问了  你搞不定的  看你用繁体  台湾同胞?  找你们本地的去修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种不用问了  你搞不定的  看你用繁体  台湾同胞?  找你们本地的去修呗

你倒是挺干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倒是挺干脆的

这一看就不是搞维修的  直截了当,,说那么多  他也听不懂

网友C:
查查显卡,二级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查查显卡,二级电压。

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