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hone11 pro不开机,向大佬求助

楼主(2021-10-09):
接到台iphone11 pro,故障表现为不开机。按键触发电流正常,起跳后达到200ma左右之后回落到120ma就不动作了,屏幕也不亮,连电脑也没反应,这样状态持续大概20秒左右自动重启。用示波器看了几路直连处理器的I2C_AOP总线,触发后可以看到总线复位的波形,之后总线就没动作了。现在考虑动大音频或者硬盘,不知道有大神碰过类似情况吗

网友A:
这是硬盘空焯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硬盘空焯了吧

找到原因了,确实在硬盘。上家应该是在拆cpu的时候碰掉了两个硬盘pcie数据线上的耦合电容,估计是当成滤波电容了随手补了两个,但是容量不匹配,所以造成硬盘数据读不到。

网友:
干硬盘吧,反正不开机,怕个锤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硬盘空焯了吧

找到问题了,上家干cpu的时候碰掉了两颗硬盘pcie数据线上的电容,补的时候随手补了两颗但是估计容量不对,导致读不到硬盘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