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32CL21显示器右侧出现蓝色竖线

楼主(2021-10-09):
请教大佬们,长城32CL21显示器右侧出现蓝色竖线,请问是驱动板问题还是屏幕问题呢?不了解问题不敢盲目动。

网友:
屏幕问题

网友A:
屏的问题,软排线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屏的问题,软排线的问题。

谢谢,估计是屏的问题了,因为把连接驱动板的软排线擦拭后重新安装还是这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