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HONE 6S PLUS刷机重启

楼主(2021-10-09):
检漏到一台手柄有密码,想刷机越过,进入DFU模式后不久,手机又重启,提示要连接。这种现象如何处理?

网友:
这么夸张,直接换个机得了

网友:
拆配件算了!懒得费神

网友:
直接换个机得了

网友:
回复的都是新手啊。

网友:
拆开单板试试,这重启的原因太多了,这样问叫别人怎么回答?

网友:
先查有没有id在刷

网友:
先越狱,再使用F3ar 免费绕过有信号。不要先刷机

网友:
免费的还能有信号啊

网友:
DFU链接一会就重启也正常啊,重新进呗

网友(点评):
重新进过会又重启断线USB刷到一半会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