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mate20 Pro手机不读卡怎么办?这几招很管用不再去售后换主板

楼主(2021-10-09):
  华为mate20 Pro手机不读卡怎么办?手机明明插着SIM卡却读不出来,相信很多小伙伴们都遇到过这个故障,不能打电话,上不了网,着实让人着急!

  去售后被告知要换主板才能解决!难道就没有别的解决方法了吗?其实不然,这种手机不读卡到底是哪里的原因造成的呢?今天我们就来具体分析下华为mate20 Pro手机不读卡的解决方法。

华为mate20 Pro手机不读卡的解决方法:

  1.手机重启

  如果你是在手机处于开机的状态下更换SIM卡导致的不读卡,可以尝试重启手机。

  2.开关飞行模式

  网络延迟可能会造成手机SIM卡无法读取的现象,开关飞行模式可以让手机暂时处于与外界断开连接的状态,然后重新搜索信号来尝试解决。

  3.升级最新版本的系统

  其实手机不读卡和系统也有很大的关系,可以在设置---关于手机里升级到最新版本,看看是否能解决。

  4.SIM卡外观是否良好

  观察SIM卡背面金属触点是否有氧化或脏污的痕迹,这种情况会导致SIM卡与手机接触不良而无法识别。可以用防静电的清洁布擦拭SIM卡背面和手机卡座,或用橡皮轻轻擦拭一下SIM卡的金属触点,保持接触部分洁净无尘。

  自行裁剪的SIM卡很可能由于SIM卡形状不标准,安装在卡托内松动而导致接触不良。还有一种可能就是SIM卡安装不到位导致的,可以取出SIM卡看看是否插错或者插反。

  5.SIM卡槽损坏

  其实手机不读卡除了SIM卡本身的问题以外,SIM卡槽进水腐蚀或者重摔变形,也会导致此故障的发生,我们可以更换卡槽来解决。

  如果以上外配都排除了还不能解决问题的话,我们就需要拆机检查手机主板或者小板的问题了。

  检查卡座焊点是否虚焊、SIM卡供电、时钟、复位、数据信号的电压是否正常。小板和主板的连接排线是否正常,我们可以参照下面的流程图进行逐一的排查。

  现在的手机主板都是双层的,如果摔得上下层虚焊的话,也会导致手机不读卡的故障出现,这时我们可以分层重新焊接来进行排查。

  以上就是为大家介绍的华为手机不读卡怎么办的解决方法,你遇到这种情况是怎么处理的?欢迎在评论区留言互动。

网友:
我也用的这个老爷机,挺顺手的,就是前后屏都开裂了,

网友:
充电排线也会出现不读卡或只认一张卡

网友:
MATE20PRO哪来的上下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