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笔记本x411UA,八代i5,跑码不亮,有偿求助

楼主(2021-10-09):
不玩了,cpu坏了

网友:
检查bios附近有没有掉件。

网友:
兄台是昆明的吗

网友A:
屏,屏线,屏接口电路要查,如果都排除了,干CPU

网友A:
引用 网友A:
屏,屏线,屏接口电路要查,如果都排除了,干CPU

如果是板载内存也可先屏蔽掉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板载内存也可先屏蔽掉试试

内存过了的,也屏蔽板载内存试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屏,屏线,屏接口电路要查,如果都排除了,干CPU

Cpu不太敢干,又薄又长

网友B:
bios 是3.0的吗,能否共享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bios 是3.0的吗,能否共享一下

3.1的。3.0的论坛有

网友:
华硕的祼板只要停在0.5左右就凶多吉少,遇到好几个了,都没有搞定,严重怀疑处理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