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神,最近遇到多个显存供电mos管烧的卡

楼主(2021-10-09):
烧了后换新不短路了,供电也出来了,1.58v左右,然后就显存和核心超级发烫,请教各位有经验的师傅,这显存供电烧过的100%会把显存和核心都带走吗?感谢大神回答。

网友A:
已经遇到三个,都是显存烧了,换新后能显示,全屏花,然后显存、核心巨烫。

网友:
引用 网友A:
已经遇到三个,都是显存烧了,换新后能显示,全屏花,然后显存、核心巨烫。

供电mos管烧了。。。。。

网友B:
有几率烧。不是100%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几率烧。不是100%

遇上的都是换了mos管,供电正常后,全部显存和核心巨烫,拆过一个显存,vddQ阻值60,好的是300左右

网友:
烧显存供电的,就不要碰了,你没有那么幸运。概率在九成九全烧

网友:
显存供电对地阻值1~5,电压正常1.5v,显卡还能亮机使用,搞不懂

网友C:
why are you asking? just simply measure resistance on gpu and memory
if samsung 16-30 OK
other 30+ OK
if gpu is 0.2-1 OK

from my experience it is a russian roulette, you might have dead memory or gpu, or both, or only blown phase and all good!

网友C:
if  you have lowered resistance on memory rail, just simply desolder all memory chips and try measure it again, if it's still lowered, your gpu is dead 100%

网友:
听师傅讲的显存供电同时也会给核心供电,一般烧了都会带走几个显存,或者核心抬走

网友D:
引用 网友C:
if  you have lowered resistance on memory rail, just simply desolder all memory chips and try measur ...

You're right
Foreign friends, where are you from?
How did you find the maintenance forum in China

网友:
引用 网友D:
You're right
Foreign friends, where are you from?
How did you find the maintenance forum in Chin ...

Not necessarily a foreigner, maybe his computer just doesn't have a Chinese input method

网友:
CPU烧mos没带走的几率还好,显卡烧MOS就非常高了。也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
显存 短路击穿了,12V会冲击到核心的,一样完蛋,这个没有什么好研究的啦,可惜叹气也没有用,设计上的缺陷

网友:
显存供电烧了后,拆除MOS后打值,异常的话拆了显存后再打值核心和显存,谁异常换谁。

一般显存供电烧了打值异常的卡没有维修价值。

网友:
引用 网友C:
why are you asking? just simply measure resistance on gpu and memory
if samsung 16-30 OK
other 30+ OK
if gpu is 0.2-1 OK

from my experience it is a russian roulette, you might have dead memory or gpu, or both, or only blown phase and all good!

Excuse me Do you speak  Chinese?   We do not   speak  English.

网友:
高手膜拜都是经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