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SM2246EN开卡Toggle 8贴东芝闪存SSD失败解决方法

楼主(2021-10-09):
如果你的固态硬盘是慧荣SM2246EN主控的,且闪存为8贴9D2H 9E2H 9DDJ 9EDJ 9EFK 9DFK 9DFL 9EFL 9CDJ 等8Die 4CE的,那么遇到开卡失败的话,可以尝试下面的方法来解决:

打开慧荣SM2246EN量产工具文件夹中的FlashDB文件夹,找到里面的Flash.SET(闪存参数配置)文件,用记事本打开此文件后,把对应的闪存参数第46项数值(十六进制)适当降低1-6(十六进制)即可解决。

比如下面以9DDJ为例:

减少后,再次去开卡,应该就能过了,如果你也遇到此类问题,可以试试看看。

网友:
并不是所有的颗粒都可以

网友(2021-12-18):
以后东芝硬盘坏了,可以自己开卡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