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960显卡开机提示接供电

楼主(2021-10-09):
一张技嘉GTX960显卡开机提示图片上面的信息 请各位大师指点一下哦   没有图纸不好跑线路 有修过的师傅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6pin 供电有个信号检测脚  跑线慢慢查

网友:
check components around 6-pin, if they are okay, look up for smd transistors around. and there is another trick, you can simply pull up the pwm controller

网友:
看不清楚是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