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SL410K开机掉电

楼主(2021-10-09):
一台联想SL410K插电就自动上电到0.6左右掉电。拆机先排除简单问题,BIOS电池口短接,插电自动上电可以显示了,接上硬盘也能进系统。把电池安装上去,用客户的电源插电又恢复原来故障,后来发现只要不接BIOS电池,都能开机显示,只要把BIOS接上就自动上电到0.6左右掉电。是不是BIOS程序问题,是不是刷一下??

网友:
LTM190BT07-S19A330BW